MAG 900w不开机、间歇黑屏自动开关

楼主(2011-01-19):
送修时故障是不开机,拆机测5V、14V电压正常,测按键板开机键无电压,其它键2.9V正常。再测驱动板上5V、3.3V、1.8V均正常,跑线路开机键只有两个电阻及一个电容,分别拆掉测,发现主IC TSUM16awl-llf-1有一脚无电压输出,怀疑IC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查周边电路无异常,找不到该IC的PDF没有思路了,想想在论坛上下载了900W程序蛮刷下25、24芯片,开机键有电压3.3V开机了。装机测试,发现有时能用一个多小时没事,有时频繁黑屏反复自动开关机,黑屏时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灭的,拆机时我有留意过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容及高压包很正常,灯管显示也挺正常,该不会是下载的程序或者驱动板还有问题吧,汗。。。 明天再研究下,也请高手们指点下下一步的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故障应该在电源板和高压板上。换掉电容再看看开关管S极的电阻和电源芯片的供电端电容、整流管。

网友:
将开关按键换掉

网友:
黑屏再测电压,不行的话用通板一块一块换啊,还有会不会是灯管接头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黑屏时电源电压掉了!

网友:
黑屏时电压正常,有点奇怪。我把全部电容都换了,刚测试一两个小时,还没发现黑屏,等明天看下结果

网友:
我遇到一台HKC也是,通电就一直在那闪个不停

网友:
按键也全换。

网友:
测试一夜,今天早上起来屏不亮了,指示灯正常显示,测ON/OFF电压为0V,到屏上电压也都没了,其它电压16.6V、4.88V、3.3V等基本正常,重新按开关键开关机也是亮一下就不亮了,把电源拔掉放一会儿,再插上,又正常亮了,怀疑驱动板芯片是否有不良,每次更换测试时间太长了,头大。。。

网友:
我觉的是按键和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按键板刚接修时就取掉排除过了。后来发现黑屏时屏线上的一个5V电压一直在0V到4V左右跳动,屏电路板右侧电感处有轻微嗒嗒声,更换了下电感,补焊了周边元件,测试还是一样,郁闷。  后来正好又接修一台外观不同但内部完全相同的MAG液晶,替换测试确认为驱动板问题,从好板上读程序重新刷,再次更换主芯片,还是一样几个小时可能黑一次,黑屏时驱动板3.3、1.8供电正常,只好再排查下周边小元件,只是故障不频繁不好测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经常出现是不好搞,要等它出现问题了才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