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进不了bios

楼主(2011-01-19):
接客户一台TCL T51,故障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开机后根据提示按F2进bios,可按F2有提示稍等,但过两秒就跳过去了进不去,然后显示  Resource Conflict-PCI Serial Bus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ERROR.
  Bus .06       Device .04      Fanction  .00
初步处理,先把南桥加焊下,测试一天没出现有不开机的,但是报错,想刷bios可是没那样的座子,不知道怎么刷……请问哪位XD有遇到这样的故障,该如何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老板没买48针脚的座子刷不了,先换了SB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pci总线上的设备有冲突,如果南桥换过了还一样,那么1放电,2刷bios,3拆网卡,4拆pc卡主控芯片……逐一排除吧

网友:
座子买回来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客户催的急要回家就先给他用…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