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没声音了

楼主(2011-01-19):
电脑插上音响没声音耳麦也不行,后来试了下耳麦能正常,更加怪的是把音响插到机箱后面的插孔声音又正常,奇怪了,测了一下机箱耳机插孔没有断路,连接线也没问题,问问各位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HD的声卡好像要设置一下吧

网友:
如果用的好好的突然没有了,有可能接口接触不良了,也有可能是有的声卡,当检测到音频插入,会自动禁用前置插口的,

网友:
已经用新的接口试了还是没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换的什么“新的接口”,能否指明一下?

网友:
在主板的CMOS中把声音设置改一下,默认是HD,把它改成AC97就可以了。前置的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或许我见得少吧, 目前我只知道华硕的 需要调试一下 别的我还没见过 指教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调一下声音设置就好了   把禁用前置面板检测前面打上对钩。

网友:
非常感谢6楼现在OK了

网友:
现在不少板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一定非要是华硕主板。。。。

网友:
后面有声音,前面没声音的话,把禁用前置面板检测前面打上对钩,没有这个的话在BIOS里面把HD改为AC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