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屏问题

楼主(2011-01-19):
有一个华硕的15寸的液晶,开机就渐渐的暗下去最后黑屏,过程为两三秒钟,关掉,再打开故障重复。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测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高压板的电容有鼓包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的可能性大点儿吧

网友:
检查下有没爆电容的

网友:
我估计就是电容鼓了,12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