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掉电,无CPU和显卡供电

楼主(2011-01-19):
一台DELL D620笔记本,初始故障是开机外接有显示,内接不显,在别处修了一下后,开机电流到0.48A掉电,量测各供电,发现显卡与CPU的供电没有出来,CPU不发热,但显卡有温度,此机器CPU供电须在显卡与其它供电正常后才会开启,于是测显卡供电条件,此显卡供电芯片为MAX8632E,开机一瞬间测上管与下管的开启电压,下管有瞬间的电压,上管电压偏低,很快就没有。更换一同型号的8632E,故障依旧,量测17脚有19V,22,26脚有5V电压,27脚SHDN有3.3V开启电压,3脚REF电压为0.90V,14脚REFIN电压为0.9V。3脚REF正常应该为2.0V,测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为13欧,将显卡取掉,测阻值为95欧,现不知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