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90P加电不显

楼主(2011-01-19):
CPU是台式机的,面板上写的是华硕C90P,故障是这样的:待机电流在0.11A,经过电流跳变后挡在显卡位置,是板插显卡,以为显卡坏了又重新买了一个显卡,装上去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待机这么高啊,楼主有没有看下有短路没有难侨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是啊   你的待机电流太大了  我估计有短路的  你查一下

网友:
我刚查了,是北桥有轻微的短路,对地阻值只有22,用3.3V烧的,北桥特别的烫,电压被拉低。我觉的有可能是北桥原因,打算换北桥。我再试试吧。

网友(点评):
北桥有22欧姆的阻值再正常不过了,你加焊下显卡插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