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摘网卡无法触发

楼主(2011-01-20):
HP nc6400 摘网卡无法触发,不知道我的判断是否正确忘有碰到此板维修的朋友指点, 毕竟此机器网卡坏的机率是很高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摘掉无线网卡就不能触发的?是插上网卡不触发还是摘掉网卡不触发哦?

网友:
不是把,HP 也有这个样的情况,我就见过DELL的有这个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