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0):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408的机器进水机器,拆开擦干净,用酒精把腐蚀的部分擦好后
打打主要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 插电无待机电流 仔细看Q547与旁边一电阻有腐蚀看不清楚量无穷大
打开图纸看30.1K的 焊掉料板找到个40K的直接换上 由图可得此机器Q547在待机时应该产生19V 量无
可能断线 再量量Q457的3脚与旁边的分压电阻R731的二脚也不通又断线 进水的主板真容易断线 量旁边不
远的Q538上量有19V 没想那么多直接飞线过来两根一根到Q547一根到R731 待机还是没电压  量后面产生
电压12V ALWAY只有8.7左右不知道怎么来的 怪不得呢 抽根烟 仔细想想既然R731是分压直接接19V 可能
不能打开MOS管子 不懂那么多原理 连上R731的二脚与Q547的3脚 插电待机已经产生0.02

再量12Valway 实际产生11V多(因为电阻换的比原来的大点) 开机  触发 电流跳到0.20左右,
量CPU供电大电感没电压
首先查ISL6266A的 1脚PG无肯定无输出 接下来查供电20脚19V正常,
22脚 VDD 5V正常,48脚P3.3V正常 44脚VRON3.3V也正常
除了驱动电压无主要电压都有 基准电压无
想想要不本身芯片性能不良 要不外围有问题
先从简单的来 料板找个换上再说  试试   开机 电流刷刷的 跳跳跳 接屏成功点亮
本人才疏学浅只能表达成这样 如有表达不妥 欢迎批评改正
想学示波器 一直不会 店里也没有 再复杂点的信号问题就头疼了

网友:
截图怎么上传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插入里面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把剪切下来的图片做个压缩文件就可以上传了,跟上传电路图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非常好的经验 有图纸就好解决 要没有图纸 断这么多线 可就难弄了  呵呵

网友:
修机器就要快准狠,

网友:
进水断线真热闹啊

网友:
我修一台 进水的 没修出来  不触发  估计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是高手也很谦虚,要是会用示波器更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