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208芯片如何焊接 没有引脚啊 很难焊啊

楼主(2011-01-20):
本人新手 从基地 买的焊台和风枪  刚刚入行  今日哦自己的hp6520s 不加电 泡了很长时间网 判断是adp3208 芯片坏了 打算 自己diy一下  从基地买回来的全新芯片 让我一头雾水  这芯片根本没有像其他芯片的引脚  引脚太短了 ~~

有没有仁兄 指点一下 如何 拆 和 焊   越详细越好 ~本人新手 ~

网友:
这种SOP芯片是用风枪来拆的,把风枪调到三百度,风力调到四,吹几下就可以取下来了,然后用烙铁来清理焊盘,主要就是把残留在上面的锡清理掉,使焊点平整,把新的芯片放上去,对准脚位用手定稳,然后用烙铁沾锡焊住芯片一边,转过来再在对边上锡,这时的上锡可以大胆上多点,不要怕脚沾在一块,同样另外两边也一样上锡,然后在其四边抹上点焊锡膏,这时你便可以用拖焊的方法了,哈哈,技术好的话可以不用焊锡膏的,不过新手还是抹一点好,你会发现这真的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整焊点,定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