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最新版编程器0.99V+中文版软件

楼主(2011-01-20):
其实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并口编程器软件支持的芯片大同小异,最新版本也好老版本也好,没有什么多大改变,并口编程器只是从硬件上有所改变,也就是改了一下触发线路,使得老版本软件不能适用新版的编程器,现把0.99V+中文版发上来供大家研究,这是一个注册版,内有注册码。

网友:
第一个包有木马

网友:
呵呵,360还挺灵敏,它都能把QQ当病毒杀掉,何况这个软件里有注册机存在,肯定给你报有木马了,这个软件在我的电脑里用卡吧查杀没有问题,您自己看着下。这个是不含注册机的,可能无法使用

网友:
首先到“最新0.99V+中文版”文件夹中运行'复件 bios.exe' 这个文件,会得到一个“机器码”,然后用“Keygen”算注册码,以下是算号的具体方法:
这一栏后面请输入您的机器码
这两栏是用户名(自己随意设置),但是一定要相同,
点这个按钮,算出的就是注册码
举例说明如下:
机器码:
F114-4B6C-6B7A-1065
注册名:
bios
(自己设置)
算得注册码就是
3DA7E053C323280C9AA8DB0523B117ABE565135B1D949EC5B49FE3AA7128F97E88FEE27285ABC623248D19BF3D25B131A199

网友:
好东西,已经搞定了。金山没有报病毒,估计360神马注册机都会报病毒的。

网友:
LZ 也不介绍下有什么功能

网友(2017-08-01):
没有软件,骗我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