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为什么 要插上前置音频线 后置才有声音呢?

楼主(2011-01-20):
V星主板 为什么 要插上前置音频线  后置才有声音呢?

发现一个怪问题 V星的几款主板 必须把主板上的音频线插上  后置口才有声音 否则 就没有   很奇怪    有遇到过的吗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确定奇怪,一般也就拨了前置后面的才有声,或者是后置有声前置不行,在控制面板设置不自动检测就解决

网友:
这很正常,本来那个前置接线柱就是有跳线针套上去的,在没有接前置线的话,这两个跳线帽是不能拆掉的。很多老式的主板都是这样,现在新出的已经会自动判断前置或者后置了。。。

网友(点评):
正解,老主板这情况多了

网友:
二楼的说得很详细了,我就不在多言了

网友:
只要有前置接口的,绝大多数需要插前置或是短接。

网友:
自动判断的前提是要装好主板的声卡驱动,并且要正确设置。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你不插前置音频线!还不是要跳线后面才能声音!不过有些板子不用!

网友:
不接前置的 要加跳线才可以的

网友:
AC97方案的需要進行跳冒設置,HDA的已經不需要進行跳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要跳线的话应该如何跳?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缺一根针 的前后各加一个跳线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我还是不太清楚,能画个草图或示意图详细说明一下吧,很想学习下这块的知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我还是不太清楚,能画个草图或示意图详细说明一下吧,很想学习下这块的知识,谢谢。

网友:
865以前的板都要跳线的!!

网友:
我也是啊!!观望高手!!

网友(2013-04-27):
我上次装机的时候貌似调下音频设置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