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1-01-20):
今天收一台HP CQ42本本,客户说装不了系统,不管是XP还是WIN7。主要问题在于不能加载SATA驱动,用GHOST版XP克隆出错,可能是不认硬盘,用纯净版XP,按F6加载驱动,找不到OEM驱动,进PE不认光驱和硬盘。用移动硬盘安装,把安装文件COPY到机器上,安装兰屏。

网友:
升级BIOS 阿,HP的机器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装XP有很多驱动都认不了!特别是声卡驱动!一般装W7或vista!

网友:
装HP专用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升级BIOS  要不就要HP OEM的那个系统盘来装啊

网友:
用HP专用系统应该可以 声卡下一个补丁就可以

网友:
以前遇到过HP CQ45 同样的情况,没有做上。郁闷。

网友:
给大家发一个好用的DOS+PE维护系统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1799-1-1.html
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设置问题啊啊

网友:
是不是BIOS 里要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这个机子以前我装过两台,刚开始接触也是搞了一个下午。和你描述的一样。

最后发现用的PE2003能发现硬盘(用的是杏雨梨云中秋版那个工具)
分区以后GHOST了个笔记本通用系统,能安装完毕,但是驱动得要再装。

用原来的WIN PE是发现不了硬盘的,XP的安装版安装也是会蓝屏的。

网友:
刷下BIOS 看看啊

网友:
现在的新的笔记本,有70%以上都是这样的啊,想装XP都要升级BIOS的

网友:
用PE 下的GHOST直接搞应该也可以装的上的。硬盘模式改下,HP的声卡确实不好整啊。比较麻烦。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还是给顾客装了XP的,声卡驱动不好整,给顾客说可以在开机用机器的时候都装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关机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