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加电源问题引起主板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1-01-20):
   今天一客户说主机启动不了,过去看了下,神舟的945G主板,用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一亮一闪,好像是反复复位。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拿机到店更换主板,可以点亮,但是关机后,再开机不能加电,以为开关有问题,短接也没反应,然后换845G的主板去点没问题,就是用945G或945PE的板子怎么也没反应,换电源试原来的主板也没问题,奇怪了。看来电源的PG应该有问题。拆开发现一个电容冒了,换了后故障解除。

网友(点评):
文中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是PG的问题,纯属运气。

网友:
简单问题..........很多机器都是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航嘉就是有这个通病。前级5V供电的滤波电容易坏。

网友:
负载能力差,是很多电源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