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偏暗

楼主(2011-01-20):
我有台17寸CRT显示器偏暗,工厂模式对比亮度都已调到最高,调高压包是可以把亮度调上去,但问题是对比度上不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对比度,反正就是看上去就是灰蒙蒙的,显像管尾座、高压包等地方用风吹吹了半天,也是一样,在此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把存储块数据写一下。

网友:
如果是HPC17 寸,很多是数据问题, 如果是其它牌子,则查对比度控制电路和ABL电路

网友:
看一看G1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老了   换一台啊   现在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