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不出来硬盘

楼主(2011-01-20):
MHDD检测不出来硬盘是怎么回事? 那想扫描应该怎么做?

硬盘没有坏   主板上只有一个并口  而且被检测的硬盘也不是主盘,我在想是不是有的硬盘就是检测不到?真郁闷 有个在window下检测的工具检测的OK,但是我感觉这个工具只要不有严重的坏道就算OK的 不精确

网友:
你换个接口插上试一下,

网友:
MHDD只能检测主盘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说的 不正确 只要显示 主从信息 都能检测 OK

网友(点评):
恩 只要 主从 分好了 都能认到

网友:
可能是跳线的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用HDDREG试试,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能不能说下具体的使用方法

网友:
要它看到硬盘才能检测啊

网友:
一般来说要挂在从盘的主接口上,这不好了

网友:
换个碟  或换个软件   再不行就设置下启动项

网友:
加参数运行试一试看啊,如下:
mhdd /enableprimary回车

网友:
你用的版本内若有MHDD.CFG文件,则要修改此文件,用MHDD.CFG上网找。

网友:
也曾出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加了参数能不能用,学习了

网友:
大部分换张盘就行啦   不兴用THDD也很好用啊

网友:
是不是MHDD版本的问题

网友:
主从盘设置好没,用跳线或者在bios里设置,进入mhdd 按两次F4 就可以扫描了。

网友:
进来向高手们学习,发现自己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看看硬盘有没有插跳线,BIOS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学习了,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有些版本不支持大容量的硬盘。有些不支持小的
可以根据你盘本去网上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硬碟格是不對喔

网友:
楼主有几个硬盘?测的是从盘吗?

网友:
不太清楚,,,我用的MHDD也这样,,我一直以为是我硬盘太大。。。

网友:
如果是SATA的硬盘把接口插到主板的sata1上面去    如果还看不到可以这样试试如果  3456没磁盘ID那就从3依次试   有些看不到id

网友:
换台机子试试吧,能用就行啦

网友:
你看在BIOS里可以找到硬盘不,可以的话,不是碟的问题就是光驱的问题,要么就是MHDD版本不行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换一下,看下硬盘跳成主盘了没,再不行换个主机试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硬盘跳线,我当时因为这个小小的跳线还请人家一包烟呢。

网友(2011-02-24):
经常碰到检测不到的硬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经常碰到这种事

网友:
换一种系统盘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在很多品牌机上就会这样,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呢?

网友:
有的主板MHDD就是不显示硬盘,我现在用一块865的主板专门测MHDD用,插在哪个槽上都能识别,带IDE和串口

网友:
跳线  跳到主盘
如果还不认硬盘的话,就是硬盘坏

网友(2011-07-23):
绝对不是硬盘问题,是主板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复盘跳线拿了没

网友:
换张盘 在用MHDD 试试看

网友:
  MHDD 测不到盘 很正常的 ···   IDE 的要跳主盘·   SATA 的是攃 1通道· ·
  == 的问题· · 如果还不可以 ·就换张系统盘·  ·
   还是不是  只有换到其他主机上面去的·
   这问题我 遇到过很多次···
  一般就是 这样解决的···

网友:
在BIOS里可以发现硬盘,格式是FAT32!但是检测不到硬盘,硬盘能正常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