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1000一开机CPU使用率就百分百求救。

楼主(2011-01-20):
今天接了一台康柏V1000的机子,故障是CPU使用率高关机死机,当时就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软件问题的,要么是CPU本身问题咧,可是不然咧,CPU换了N个还是一样的还有系统也做了N个也是一样的。不会像基地的兄弟们说得一样吧。南桥问题还是说IO问题啊。不解求思路?
cpu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你不进系统看他还掉电不 还是先干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