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把显示器打回原形!!

楼主(2011-01-20):
一台三星T190不停的自动调节是按键故障,我把它洗干净就好了,但是那个客人现在又说不修了,想把它打回原形????高手帮一下小弟!!

网友:
怎还不简单,你把自动调节那个按钮短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短接那按键如何?试下..我没试过...

网友:
像这种情况,直接给他更换配件先,要不然不好收费了

网友:
面板上有啊,AUTO

网友:
没谈好价修它做什么的。。。肯定是你要价高了。。。。你就收他20-30元,,,他能不修??

网友(点评):
修液晶20,大哥不要过日子了

网友:
在auto按键上并联电阻

网友:
找个可调的电阻接上 调阻值使之正好能开机,但是出自动调整的

网友:
高手们还真能出授主意!!学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人 就该把故障给他扩大话。让他到别处修比你这里要价还高。

网友:
AUTO 按键板不接地他不就不好使了么!!

网友:
那就搞报废了

网友:
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如果不行,已经修好的客户说不修了直接收开机检测费然后故障最好是还原

网友:
直接把芯片自动那里短路在弄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