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老掉线

楼主(2011-01-20):
最近家里用了无线路由器,之前上网都不掉线,用了无线路由器后,笔记本连接无线路由老爱掉线,基本上每天都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人偷你网络 要么就是你信号不好

网友:
检查下无线网络是不是被盗用了!看路由客户端列表!

网友:
看好用户列表 ,把其他的屏蔽掉,在看你的网卡驱动和路由器的的电压稳定不   电压不稳定路由器要重启,我就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你的路由问题吖!更新一下路由器看看(到官网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