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1-20):
一块华硕M2V-TVM主板。能触发复位灯常亮。内存供电1.8.CPU供电1.13.正常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PCI-B16有没有波形就知道了啊  有波形 就查查IO部分 没波形就查查时序

网友:
查下整机有无复位,没有的话就按时序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