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IJ接电源不能关机,进不了BIOS

楼主(2011-01-20):
华硕K50IJ 接电源不能关机,关机会自动重启,只用电池可以。每次开机进不了BIOS,提示F1  F2,按了F1 F2后需要密码。。。。。。。。。。。求解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是主板的问题,直接换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得修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先刷下BIOS

网友:
进CMOS有密码  对照解密试试 论坛有ASUS解密表。

网友:
检查使用适配器时主板上的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