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品牌机重做XP不引导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1-20):
      不少维修朋友在给联想台式品牌机做XP时,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把硬盘重新分区,克隆上系统包后,发现硬盘启动不了, 只有一光标在左上角闪。重做系统多遍,重新分区,低格都无济于事,但在CMOS中能看到硬盘,而且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装系统运行。找别的硬盘装在联想的机器上也能装系统。怎么办??本人在这里把联想维修站处理这个问题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处理这个问题分为下面的几步:
1、把硬盘挂在其它有XP系统的机器上。无论它是串口硬盘的还是并口硬盘的,在XP系统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看看要处理的硬盘是“磁盘?”,有磁盘0、磁盘1、磁盘2……,这一步一定要记清,一般要处理的硬盘是磁盘1.系统盘是磁盘0.
2、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CMD”,回车,出现黑色对话框,并有DOS提示符,如: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就在这个提示符下输入“DISKPART”,回车,出现“DISKPART>”,这时,输入“?”,回车,你会发现有很多参数,这个DISKPART命令是XP系统内置的对硬盘分区处理的一个DOS命令。我们只需记住两个命令即可:SELECT和CLEAN。
3、在“DISKPART>”提示符下输入“SELECT DISK ?回车,这里要记住,单词之间都有空格,包括问号与DISK之间也有空格,问号就是要处理盘对应磁盘号,如SELECT DISK 1。输入对了,就提示”磁盘?现在是所选磁盘".如果不正确,就会提示“您指定的磁盘无效。”
4、在DISKPART>下输入“CLEAN”,几秒钟后,提示“成功清除了磁盘?”。
5、关机,拆下硬盘,装回原机,重新分区,重装系统。
这么做,本人是这样理解的,联想品牌机的BIOS里有网盾一类的软件,用于系统还原、硬盘保护的,如果重新分区了,在机器启动过程中,首先读取BIOS的内容,同时也调用了网盾软件,也就调运了软件中所记忆的原分区的信息,而这部分信息是记忆在硬盘引导区的某一个特殊区域中,而且用低格也清除不掉。当硬盘新分区信息与网盾所记忆的分区信息不一致时,硬盘就引导不起来了。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本人没去深研究。

yjmqand315 -1 太复杂了。用DISKGEN。。重写引导记录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分明是引导区错误引起的。你可以用 光盘引导系统DOS后 fdisk /mbr命令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
支持,很好玩,我清除了两个硬盘,都能清除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搞出什么原因,最后机子本身的还原电脑才正常,看到楼主的总结,受益匪浅

网友:
有一台海尔的新机,用GHOST安装时,也出现这种问题,后来用一步步安装系统就可以了,其实只要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清mbr,要么mhdd来个erase即可。没有不可能的事。

网友:
不错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新思维。

网友:
谢谢分享,一条很好的经验,以后如果遇到就不怕了

网友:
我用FORMAT C:/S/Q

网友:
以前遇到过  都是用安装版的把区都删除 再从新分区 格式化C盘 到复制文件时退出光盘 重启到PE下再次格所有盘并GHOST系统就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找机会也试试

网友:
其实慢装版以为是个思路,我改天尝试哈这方法

网友:
真想去几个品牌电脑售后去待待啊。。一定能学到不少,,,顺便问下论坛有朋友,会把普通硬盘,搞成像联想品牌机那样还有个联想一键恢复??有吗???想学学啊。。。以后装个兼容机,自己把硬盘搞一下。。。嘿嘿

网友:
太麻烦了。。重写引导驱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品牌机就这么样,我一般dm清零,然后重建mbr。

网友:
我一般是进入PE,删除隐藏分区,用PTDD修复引导,安装系统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MRB没有做,还有联想的分区,有2个隐藏分区,一个是用来恢复的,一个是用来引导的,属于隐藏分区,可以动掉它,再重新做硬盘引导。

网友:
低级格式化都不行?还非得这样?我昨天看了看东芝的硬盘就只有两个隐藏分区用来重装系统的。把它给低级格式化重新分区都不行?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次是机子装有还原精灵,用DISKGEN重建MBR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