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1-01-20):
电源板5v输出正常。驱动板能工作,高压供电输出带不起负载,不接高压板式15v,接上就被拉低至9.7v,不是负载的问题,431输出2.5v,光耦换过的,现象一样的,望大虾支一下招儿?

网友:
二极管 电容都换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有9成把握了,再把MOS也换

网友:
电容是换了的,二极管还没有换

网友:
把稳压12V二极管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高压条改一个高压板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那型号好像是1200P60,  还有就是它供电的滤波电容试下(50V 47UF)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换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原来是1200ap40,后来换的是1200ap100的,供电滤波电容已经换了2个
50V 47UF)这样的电容

网友:
看我的贴子,对你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370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12v的肖特基二极管,还是给12v稳压保护的二极管

网友:
来点给力的回复

网友:
   负载短路

网友:
12v稳压保护的二极管啊

网友:
431性能不良,换掉。

网友:
换了的
效果一样的

网友:
1200ap40 最好换一样的 代换的不一定可以

网友:
改通用板,省事省时间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