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磐英板跑码44怎么查

楼主(2011-01-20):
把CPU拆下来在装上能跑码到C1,最后怎么弄都是跑44,没思路了

网友:
压桥压座子测试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按压CPU座 南北桥  确定哪个虚焊了。

网友:
确定座子 南北桥有没有虚焊。如果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amd的u吗?有可能是u坏了。我这有不少这样的amd的u。坏了就这样的。

网友:
能跑到 C1  cpu应该工作了。你检查下内存那里的条件

网友:
这种故障时桥虚焊引起。

网友:
一般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