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装不成系统?

楼主(2011-01-20):
分完区进PE认不到盘了

网友:
你进PE之后找到硬盘管理大师。用它重新分区,这样就好使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没分很号吧,你的硬盘是大硬盘的话最好进PE里面用分区管理工具重新分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还是进PE里面用磁盘分区工具分一下,还不行就进入纯DOS下进行分区!!!

网友:
500g大硬盘进PE用PM分区工具分区,注意要把C盘设为活动分区

网友:
说的一点不具体  不过原来能分区  还好   用原来的方法在分区一次呗   或者换个分区工具  反正也不是非要在PE下分区的

网友:
你的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的话你看下是不是硬盘模式没改,如果你的PE不支持SATA模式的就改掉 不然就认不到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 分区时是用什么软件,是什么格式,有没有激活主分区?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的硬盘  可能就要用专用的分区工具  或者多试几种方法

网友:
主機板不支援(大硬碟吧)

网友:
跟主板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硬盘太大了吧  换个工具吧  PQ非常不错哟

网友:
问题不是清楚,楼主补充一下

网友:
换张最新版的系统吧

网友:
进bios改一下SATA就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