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开机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0):
     昨天同行送来一块联想Y330的板子,说开机不亮,已经经多手维修,我拿到板子仔细检查了外观,没有明显的烧坏缺件现象,
不过南北桥都被重做过,不过焊功还可以,整齐干净,(不过还是不放心,有必要我亲自干南北桥),加电测试,电流0.017,看
来待机正常,按电源开机键,电流跳到0.480左右不再跳变,CPU发热,感觉是CPU供电满足,而没有工作,重换了根DDR3的内
存,依然0.480MA(多此一举吗,以前的维修师傅肯定换过内存了),于是上带灯的CPU假负载,负载灯全部点亮,说明CPU与北
桥之间通信应该没问题,用万用表测CPU工作条件,除PG、reaset无电压外,其他都算正常,啊问题找到了,上电顺序应该是先有
PG 再有reset,那就先追查PG信号,先从南桥入手,看图纸得知南桥G20脚是PM-PWROK,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0~J4NI04A4[O3QD~BY]TY.jpg
信号来自图纸的第7页和第50页,我找不到南桥G20PIN的测试点,只能找到第7页的相关电路,

看图得知PM-PWROK由U11产生,在板子上我找了10分钟才找到个小米粒大小的U11,测量U11的第4脚 无电压,上网查了资料,
U11是一个门电路,型号是74LVC108GM,找到此元件的PDF,看真值表,当1 2脚都为高电平的时候4脚输出高电平,于是测量第1
脚有3.3V,2脚有5V ,条件满足了啊,4脚应该输出高电平了,那就是这个原件坏了,手里没这个料板,只能想了个办法,将第4脚
与第2脚用导线相连,变成只要2脚有高电平,4脚就有PM-PWROK输出到南桥, 装CPU 内存,上电开机,电流一路跳变直蹿到
1.4A,感觉应该亮了,接屏,lenovo标志出现,哈哈 钱到手了!!

蓓祖宗 -8 帮你编辑图的

网友:
我的图呢?

网友:
厉害啊。。我都没修过本本。。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像信手拈来一样。。值得学习。

网友:
真精辟呀 服了

网友:
外围电路。

网友:
Y330PDF传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