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1-01-20):
用得好好的电源突然一下就不行了,短接13、14脚风扇不转,是哪里坏了呢?有必要修嘛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修,实际上电源只要不是24小时工作,发热量都不会太大,烧不掉的,我的电脑一年多了电源风扇一直不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接13.14用表量带颜色的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今天准备自己修修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应该是风扇坏了~

网友:
紫色线没有没电压??

网友(2012-08-02):
没有一个人来回答吗?这是我想要答案呀!

网友:
有哪位高手可以来回答呀!

网友:
现在急需这个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