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一例维修

楼主(2011-01-20):
故障现象:因为把可调电源的正负极接反了,插入主板直接烧了19V对地短路
目测主板可以明显看到电源接口附近的二极管烧坏直接去掉不接也行的,19V不短,通电后EC读取BIOS正常,但就是没3V、5V,TPS51020工作条件没满足,应该是EC的控制信号没发过来。手上有两块一样的板子对照修,找到了一个三极管是19V产生一个5V电压没有转换过来直接更换之,一切OK。但此三极管也并没有烧坏的痕迹,弄好就行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但没图片!    建议在编辑一下 那一定很好

网友:
此机器都找不到图纸,只有点位。修起来比较费时间点  呵呵  总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