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 SE

楼主(2011-01-20):
我有一块M2N-MX SE的主板通电几秒就断电,我测了一下CPU的供电管没有坏的,但是CPU没有电压,内存电压是正常的,BIOS也换过了,我把那个4PIN的插头拔掉不断电。请教高手指点。
cpu

网友:
那、还是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啊~~你不上12V就不断电~~~键义仔细查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12v的对地阻值,和核心的对地阻值。然后核心和12v之间的阻值。有些时候场管并不是完全击穿..........

网友:
这种板 我遇到过好多块都没修好,,应该是有通病来的。。。如果它的CPU供电部分用的是2个4方形 很小的那种IC的话 就真的更不好修了,查不到IC的PDF,,,换换IO 强行开机 看看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对不。。

网友:
场管软击穿吧,对地打不出来的了,要么就是保护了,有的时候是风扇,

网友(2011-02-19):
这板修了我一个上午,几乎电压IC都换了。但偶尔又可以一下。。太郁闷了。

网友:
先拆掉MOS看看.拆一个测一次吧..有可能是软击穿... 同时也注意一下电源管理IC故障造成上下管同时导通的间接短路.

网友:
北桥的场效应管不供电,也会导致CPU方面无电压到.如果北桥南桥场效应管有电压1.5V,内存电压又正常的情况下,建议你查CPU的次电源管理芯片和主电源管理芯片(CPU方面的场效应管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这种板的通病是桥问题呀,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断电之后还可不可以再触发?如果可以的话根据华硕来说多半是桥虚焊了,加热就好。如果不能,那主板有短路。

网友:
在主板没正常工作之前,掉电是很正常的。如果量VCORE部分对阻值没有异常的话,就不要考虑是VCORE部分的问题了,即使是你拔掉4PIN 12V不掉电。这个必须按时序来修才有可以修好。如果想上电不掉电的话很简单,拆掉32。768晶振左边的一颗3904的小管。就不掉了。剩下电路你自己研究吧。祝好运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换桥吧

网友:
华硕板不跑码是会引起掉电,先把CPU电压弄出来,正常上CPU会出电压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微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