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65 主板第一遇到怪问题

楼主(2011-01-20):
昨天接到此机,现像是蓝屏,进PE 也会蓝屏,经检测确认是BIOS的问题,手上没有编程器,于是就从坏板上取了个BIOS 换上后OK,装系统一切OK 此次维修结束。结果当天晚上客户又过来,一看该机器点不亮了,电流从0.6 0.7 0.8 迅速跳到0.9 完全不符合正常的上电 大概过六秒左右它会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哪位高手能个点维修思路,,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显卡加焊,南北桥加焊,,两个32。768 也已经换了,,唉,,

网友:
先查CPURST
分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可惜我这边没有CPU假负,更没有示波器,,   时钟芯片会不会有有问题

网友:
不上CPU内存裸板电流会跑0。84 重启现象依然不变

网友:
工具是个头等大事,,不过我也只不过是个打工的,给老板干活,,,个人觉得他这边活不多,顶多在备个CPU假负就不错了,买示波器,,这还真是照不起。取内存电流不会变,,一点都不会变,,连CPU一起取才会低个0。1     现在没话说,,真不知道如果到时候修不好,客户要怎么办,,BIOS弄好他只用了不到六个小时就点不亮了,,BIOS  我把他之前那个会蓝屏的BIOS换回去了之后也还是这样,,唉烦哟

网友:
大哥,看下是不是你BIOS没有焊好啊,还是有掉见

网友:
BIOS    焊了好几遍呢,,还是这样,,不过看电流也是该怀疑,,我试过把他会蓝屏的那个BIOS换回来还是这个情况不变

网友:
先打下波形,看CPU到底工作了没。然后再决定下一步,不要盲目修

网友:
有可能CPU座虚了吧

网友:
显卡加了不行,重置

网友:
如果是7200显卡 基本上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