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M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0):
机型 :C466M
版号:LA-3691P
故障现象:不触发
上电,无待机无法触发。拆机已为二修。
1.PL2 PL3均无待机电压
2.查MAX8734A
    A.PIN20   V+ :18.5V OK
    B.PIN6    SHDN : 0V (故障点)
    C:测量PZD1
都有接近16V的电压 OK. 发现PR93 PIN1 焊盘脱落,电阻1脚也脱落。换上 SHDN上来了。
1.测待机电感还是没有出来,打了下两个待机的下管,持续为高。断定为保护。
2.测量待机对地阻抗。发现5V待机阻抗45Ω (故障点)
3.5V烧机(这个可花费我不少时间,阻抗较高,不是很好烧,电流只有0.15),判定1.5VSP电源管理IC坏,取下5V待机145   OK。

1.待机3 V 5V正常.待机部分告一段落。
2.机子顺利触发 电流0.33A 没怎么经验以为电压均上来了。(我认为CPU电压起来,前面的电压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排除特殊的不说,有的VCCP在CPU之后。)
3.在这走了一段弯路,再次测量各大电感发现PL4 PL5电压均没有。
4.吃了亏,打了下这两路下管均没有电压,看来不是保护。开始查芯片吧。
    A.PIN3 PIN17均有5V          OK
    B.PIN8 PIN22均有开启3V    OK
    C.PIN7 PIN21均有激励5V    OK
直接取下SC413(为了验证此IC的PG不影响后级电压的开启,在取下之后测量PIN13 PIN27均为空。)换上新的IC。电压正常产生。

5上U测试,电流0.83不动了!再次!CPU背面H1 H_ADS# 一次起跳,确定CPU寻址正常,打了BIOS U18 PIN1 没有跳变。这BIOS参与开机,所以连接是没问题的。
6.此板南桥是被人做过的 它的可能性较大。换过南桥之后
就有了结果了!上图看结果。

网友:
你的是什么示波器?能抓到CPU地址选通信号AD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谈论下,PU8直接下掉,会不会导致pq28 pq29和 pq26 pq27这两组mos管瞬间导通,然后电压涌进桥片 啊,以前曾经摘过pwm芯片,然后mos管就短了,后来摘pwm的同时都摘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的啊 。  去掉电源管理 肯定烧的。

网友:
LZ你确定是E390不是Lenovo C46x?E390是纬创代工的吧

网友:
楼主,E390貌似是LGW2板吧,943GML

还有,摘PWM芯片的时候,最好吧上管去掉

否则会烧板的

网友:
CPU背面H1 H_ADS# 一次起跳  我很关心这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能捕到这个信号.呵呵.

网友:
还有啊,我自己也看了下图纸,确实e390是纬创的,请楼主确认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各位楼上兄弟  昨天休息    没去看回复    没有拆转机   误以为是E390了   多谢楼上兄弟们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确实不是E390抱歉了 !   以前吃过烧板的亏  呵呵 。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这个是烧了多久啊,我上次有个电流0.15的硬是没烧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脸去感觉。

网友:
很感兴趣的是LZ的示波器
能看到ADS#的下抓脉冲

不知道LZ用的是什么宝贝

网友:
ADS#不太好测吧

网友:
高手加牛人,但这个ADS#都很关心,实测过两个机。一个清华紫光锋锐X300(在CPU复位出来后亮机,和在CPU同样是出来后不亮机,ADS#死终是低电平,示波为杂波,怎么调都是这样)。一个是A8J(同样与X300内似故障,亮不亮机ADS#均为高电平,示波同样显示为杂波),示波器用的是A   T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