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860 到2R不动也不显示咯!是BIOS还是核心问题!

楼主(2011-01-20):
师兄们谁有这个卡的BIOS 呢?想刷个BIOS看下也!
谁修过这个卡有什么通病没!!
大家帮忙下,技术小组给点什么维修方向,
各位师兄们指点下!!

网友:
正常来说道2R就该显示咯!!这个不显,这个卡是电老虎,双6P电源接口,发热应该很大哦,,会不会是GPU问题,这个卡不敢乱动GPU!大家指点12!!

网友:
好东西,十足的电老虎。应该还没过保吧?蓝宝石是保两年的

网友:
刚过 买家说只有一年保,,做不了保修咯!!!

网友:
技术小组,,各位师兄们帮忙下!!!

网友:
强力的显卡,应该两年保吧

网友:
这种卡一般都为GPU坏,可选择加焊或重做,但当然要先刷BIOS看,去官网和驱动之家找找,没有的话找同系列同显存位宽和容量的刷刷看,前提备份好现在的BIOS

网友:
这卡GPU焊起老火先不动他 ,,想先搞个 BIOS刷下,,用编程器要刷底成不然不好刷啊!!!

网友:
帮忙下!!实在没招咯我就去杀GPU咯!!

网友:
A卡可要小心了。。。这合心可不好加热了。。很容易挂的啊。

网友(点评):
同感,我加挂过两张高端卡,原本花屏,加完就短路,真他XX的恶心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期待大侠的来临

网友:
A卡相当容易坏,只要核心有一点点破损,必坏,动手前一定要检查核心,免得浪费时间呀

网友:
现在没得 GPU钢网得没得结果,等几天钢网到咯就知道,ATI很脆弱我怕一个个个点球,点坏。。。
只有=2天钢网到咯才有结果!!!!!
不晓得有好大把握哦!!!
这个卡150收的 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
技术小组帮忙下 !!!给点意见!!!
不知道我那个卡能好不!!

网友:
又见202A
你直接X03吧!
修不起!

网友A:
这卡基本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卡基本没戏

这卡 是GPU坏还是???

网友:
师兄们大家说下啊???
这个卡自己美修过,,
大家 说下   修过的师兄说下!

网友:
帮忙下师兄们!!!!!

网友:
这卡我加焊过。不过后之核心就短路了。通电就烧爆了。

网友(2011-02-27):
查下供电,电压,一步步深入

网友:
这样的情况就没好过,一次也没有,小心,你150收的?不会吧

网友:
为什么ATI的核心就这么难加焊,无铅我控制得很好,到顶芯片上的温度也不会超240,可是还是挂,还没加焊好过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分享更精彩

网友:
基本上GPU挂了,用FLASROM 测试下

网友:
测电压和晶振,刷BIOS,加焊GPU,都做完了还是不亮的话基本宣布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