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XB-L17C--24C02W6

楼主(2011-01-20):
24C02W6中的数据---不是MCU的。
现在开机--后--红-蓝-白-黑--顺序变化--怀疑求24C02W6八角数据丢失。。在这里求
--在看了多位的评判后--突然想到过去装的万用板有一个24让我去掉了照样用。这里排除了。
----------------------------------------------------------------------------------------------------------------------------
最后仔细查找12V 5V都不正常--而且6841没有VDD和VIN-------修复后驱动板117也坏了。真是想不明白换了个电容居然坏了这么多东西。。。。。原装板上的1000UF 16V比我买的大了2倍多。明天发照片估计很多朋友买的都是这种小的1000UF16V
红蓝绿白 是他们的自检。。属于正常

网友:
与这个数据没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进入了burn-in mode ,进入工厂模式复位一下吧

网友:
换个24C02试下,只要是24C02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24C02数据作用不大,  24C数据从容量大选取 (24C16 24C08  24C04)

网友:
很杯具的维修------16V电容爆了换了以后--不加电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反了,要不就是电容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