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就花屏

楼主(2011-01-20):
型号:2005FPW
屏的型号:LM201W01  驱动工程序,求各位大侠帮帮```

网友:
看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哦!

网友:
屏线的问题最大,还要检查下电容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数据线损坏也会造成以 上现象

网友:
开机花屏 也可能是电源板电容怀孕了!!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先换根排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