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机器上的华硕7300LE卡到26报警机器不亮

楼主(2011-01-20):
7300LE 插上后,上电,机器反复检测内存,大约有5遍,之后跑到26报警。然后可以继续跑。机器能够正常进系统,但机器不亮。关机也可以正常关机。求助这块显卡大约故障出现在哪附近。

网友:
7300的显卡GPU一般都是虚焊,没那么容易坏的,如果电压正常就加焊GPU。

网友:
3楼的,顶你,高手啊

网友:
主机没有检测到显卡,,,

网友:
查下BIOS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加焊吧 不要犹豫了

网友:
是GPU虚焊了,先打打16对数据线阻值,我觉得这种核心特耐折腾,焊十几次鼓包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GPU 虛悍 低端卡布局都比較簡單也耐超就是效能低

网友:
很量一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脱焊了,加焊不行的话就重置球,如果取下来时发现焊盘的板子变色了那么就换个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