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待机0.009!!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1-20):
cq41独显,i3处理器。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用电源不开机,待机电流0.009,能查到3v5v,因本人是菜鸟,不敢盲目操作,请高手支招!!!以下是CQ41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1].com.cn迅维网_NAL70(NCL70)_DIS_LA-4107P_1109.pdf

CQ41图纸

网友:
有没有电源适配器,,最好原装的,,,用适配器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机器不一样   是设备器接触不好   移动设备器就没电压   你最好是接在可调电源上看看 看一下电流是怎么跑的    拆开看看   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你要用个原装适配器 试一下   然后再看下适配器识别信号

网友:
这个机器要原装电源的,中间的叫有检查电压的,电源头的灯在有电池时是什么颜色,

网友:
要用原装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