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烧了

楼主(2011-01-20):
有开机问到有糊味,开看见硬盘电源接口处冒烟,后来一量,4脚与2脚短路了,电路上还有好几个电容也短路了,还有一个黑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也短了

网友(点评):
发图上来,不然黑的元件也就电感,黑的还有芯片

网友:
先别说你硬盘的事情,把你的电源先整好吧!
要是不整好电源,保不定还烧什么呢!

网友:
这个好搞,找个同型号的板换上去就好了.不过装上去用之前最好换个好电源(如果你的硬盘不是因为你插反烧的话).

网友:
电源没问题,现在正用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个同型号的板,换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