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和我说说怎么分区啊?和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1-20):
本人不会分区!XP自带的是英文的咱不懂啊!!

pfvl2008 -5 纯属炒作行为
公正 -2
永胜技 -2 这种帖子就是不要发了

网友(点评):
连分区都不会? 百度一下啊!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DM,DG,PQ,PM都有中文版的,最重要是活动分区

网友:
下载个软件啊,忒简单啊,百度搜索分区工具一大堆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啊!

网友:
谁都是 从不会到学会,楼主不会分区就可以学嘛!支持楼主!先从百度学起慢慢来。

网友:
XP自带不是中文版的吗?

网友:
GHOST系统盘里面一般都自带一键分区。 你就yes就OK了   要不用DM也可以 方法可以去百度里找一下。

网友:
买个系统盘 有个一键分四区

网友:
网上有图解教程的,对如何分区讲的很详细,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so easy ghost一键四区

网友:
你如果想好好学习,还是百度下吧,至少知道主分区,逻辑分区,都是干什么的吧,软件只是个工具而已,只要明白了结构原理,任何一个分区工具都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只想完成分区任务,那就用ghost盘的瞬间分区吧。

网友:
从百度搜下DN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