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中凌915复位不跑码主板一块

楼主(2011-01-20):
今天,接修一块915的中凌915的大板,诊断卡,复位正常不跑马,看论坛的经验,拆8712IO边上的GD75232串口小芯片,点板,一路跑到亮,这是我第一次修好复位不跑码的主板,谢谢论坛的各位老师,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过这样个并口坏的回影响板点不亮的!请问一下这个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
是个好的案例,高手飘过!

网友:
哈哈,楼主可喜可贺呀。。。一下子就能找出故障点?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直接判断就是COM 芯片坏了导致的啊

网友:
楼主运气属于超好的哪种,平时有复位不跑码, 拆75232能好的机率 最大不超过百分之二。

网友:
7523芯片,只是一个干扰芯片,以前也修好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不过内存,这个片的好坏是很好判断,一般它坏了这个芯片都特别烫手

网友:
你元气好啊 !我都不碰到串口芯片坏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我就想拆两个芯片,网卡的和串口的,串口的好拆,不是它的话,也好焊回去,就先拆了串口的

网友:
串口芯片挂在IO上的, IO的信号影响南桥。
导致不跑马

网友:
我都修过类似的好几款了,我现在看的ITE8712的I/O,就把串口芯片拿了,
我修过串口芯片引起的C1,C3 C7,循环跑,
还有就是复位正常但是,不跑码,跟上面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