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报错0190

楼主(2011-01-20):
IBM x30报错0190
x30只接电源也报错0190,然后关机 ,装了电池再外接电源一起开机的话,有时会马上断电,有时能到报0190错那
一步就断电,侍机0.07电流,有3V,没有5V,是什么问题,可以开机,就是报错0190
电池

网友:
电源办输入有问题,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你主要查一下 EXTPWR信号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谁有IBM X30的电路图

网友:
-extpwr信号有关,修过这故障,16V的,是一个十欧姆电阻变大,导致后面二极管电压变低,导致报错掉电。

网友:
A *eplete* battery pack was installe* when the power was on.) (开机时,机内笔记本电池已快耗尽了) 1. Go to Checking the Battery Pack.(更换机内笔记本电池 )

网友:
重点监测下充放电路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61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