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跑52,全板无供电,时序IC(w83304D)

楼主(2011-01-20):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希望高手们帮忙分析下。。这板刚拿到的时候是全板没供电,换了W83304D后,有电了。。不插显卡可以跑到7f  但是插上显卡后跑到52后就没复位了  内存 北桥 CPU都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AGP的供电不对哦!显卡确定是好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出现。

网友:
显否?sis芯片组不要老是看跑吗...换块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 内存 CPU 什么都换了 不行..........不知道W83304D的1PIN是指的是它所控制的每组电压全部正常后才发出吗?
   1PIN的电压在全板有电的情况下是高电平..在跑52后就成低电平了....这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到了一个三极管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三极管是起开关作用  这三极管主要作用是复位 ....

网友(点评):
那你意思1PIN的就是PG信号?

网友:
你查下AGP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不插显卡正常,肯定是插上显卡引起的故障,换块显卡,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种板楼主最好是看看AGP的供电是否稳定,还有一个就是查查AGP的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
太深了,看不懂啊

网友:
还是先看看agp供电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下,不懂的问题看看大家的思路和想法

网友:
插pci显卡看看究竟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整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
建议换个不同品牌或型号的显卡试一下,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不插显卡跑码正常,集显还能点亮 。但插上显卡跑不完也不亮机。跑啥我忘了,也是坛子里朋友指点,换一显卡搞定了。

网友:
查一下AGP槽下有几个三极管还是场管我忘记了。

网友:
查AGP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如果满足的话,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显卡换了好多块了,可以肯定是板的问题,谁能说说W83304D的工作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