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电源板后 白屏了

楼主(2011-01-20):
换过电源板后 白屏了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
电源

网友:
屏上的驱动板无电压 主板有电压 是不是频线的问题啊

网友:
确认电源板是好的吧!带驱动板又3V么?屏线那又电压么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啊,或是驱动板没接

网友:
屏线没有有接好,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晕死,你这样说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