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ID 对地阻值

楼主(2011-01-20):
5570,无cpu供电,供电芯片是MAX8736+MAX8552,
不加CPU   两个上管D级对地580                          加CPU     540
                              G级对地538 和608                                 470    455
                             S级对地171                                               13(感觉低了)
                两个下管D级对地  170                                          13
                               G级对地 417  437                                417  437
                               S级接地
不加CPU   测VID     721
加CPU     测VID     VID0 418  VID1---VID6  717

加上cpu 通电测 VID0   0V ,VID1----VID6   3.68V

另外VCCP对地才60,伴有蜂鸣

8736  EN,VCC,VDD,REF,BTS都正常
这板修好多天了,没事就拿出来看看,修不好,心里堵得慌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空了?

网友:
这些都是正常的,建议换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或者加电解电容

网友:
昨天晚上文章中测VID0   0V,   VID1------VID6   3.68,早上查找MAX8736E的PDF,没有找到,不过找到MAX8736A的pdf,参照了下 1 1 1 1 1 1 0 的组合,核心电压输出0,正常
想问下高手,是否可以判断,1,cpu  ok           2  cpu座没有虚焊
                                    3,max8736或外围电路故障

网友:
开机瞬间CPU的供电什么情况?根据VID的真值关系,测量一下电压输出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 组合,输出电压,同PDF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