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USB接口有供电但是不能用

楼主(2011-01-20):
我有个笔记本,所有USB接口都有供电,但是插上鼠标或U盘时亮着就是都不能用,鼠标和U盘都是好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你会用万用表的话,你用万用表量下USB接口中间的两根线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一般有供电不管用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     不行的话  就换南桥

网友:
这个问题 不是都是南桥问题嘛

网友:
48M的时钟信号也查下

网友:
有没有想过CMOS中可能有USB的设置?前段碰到一台DELL的机器,USB口全不能用,打数据值正常。但供电不正常,后发现CMOS中有USB的设置项。

网友:
有供电 阻值正常  查48M  如果阻值不常常  一般 D+ d-  有个 电感到南桥 它坏可能性很大!都拆了 阻值还不正常  杀SB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
先从装系统看看
再干南桥也不迟

网友:
打一下信号线阻值看看

网友:
先装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
做系统,恢复出厂值,南桥。

网友:
解决没有,是不是和南桥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在等客户回话,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系统重新装过一样,也恢复了出厂设置的一样,就等做桥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就是桥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