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15B掉电 筛查进行中。。。。。

楼主(2011-01-20):
   上个月接到一款HPHP6515B,一看机器和故障发现这款机器以前维修过。这款机器的通病是CUP容易坏,(之前换过,成功)但原来那几个是机器本来就不亮,但这次这个是开机正常,几分钟,自动重启。测得是南桥坏了,加焊,之后拷机,OK,但昨天又返回来,问题依旧,以为判断错误,买CPU,今天换上,问题还是依旧,不行再换下北桥和南桥。有经验的大师们都来聊聊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这个重启应该跟北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