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60 0.8掉电

楼主(2011-01-20):
acer 花屏 换显卡 原来的是7600 换的是7600T,换之前花屏,换后开机电流到0.8就掉电,所有供电都有,只是cpu供电1.4感觉有点高,并且显卡上的电容大部分都短路,显卡换的新的,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检查显存是不是焊短路了。

网友:
显卡做短路了。 重新直球装上

网友:
显卡和外围电路引起的短路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在换一个新的显卡

网友:
把它原先的装上去试试呢

网友:
拆下显卡,重新测量显卡上面的滤波电容,是否仍然短路,短路,显卡已损坏;不短路,说明是焊接时手工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拆下来测显卡是否挂了。

网友:
显卡拆下看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