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 加电后电源灯一直闪

楼主(2011-01-20):
ACER AL1715 加电后电源灯一直闪,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有两个电容有点鼓,换完后,加电故障依旧。把电源板拿下来,加电量了一下,两路输出都是5V左右,而且不稳,看到板子上有个好像是稳压管吧,跨在这两个电压的输出上,板上标着是ZD904,我把它取下来后,加电再量,12V有了,5V也有了。不知道不装行不行,请给指点一下。拆下来的ZD904上面标着7.5B/51,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ZD904击穿,导致两路电压输出不正常,拆掉后OK

网友:
我量了下拆下来的那个ZD904,已经击穿了。

网友:
我接上驱动板和液晶,可以正常显示,就是不知道不装那个ZD904会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将那个管子取了就给客人了,到现在已经1月多月了,客人也没有将机器退回来,应该可以取消。

网友:
可以不用,这是保护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手上也找不到这个东西。

网友:
这是一个二极管, 可以不接 , 有些机有,有些机没有, 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