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换主板电容时的技巧。

楼主(2011-01-20):
有时要换大量的主板电容,多层板吸不了锡的,我是用一个注射器的针头加烙铁通孔,请问各位有什么更好又快又方便的办法?
技巧

网友:
加上新锡直接取,上的时候也是直接捅

网友:
加锡加松香

网友:
和2楼的一样

网友:
堆点锡,在加点松香,很轻松就下来了,上的时候也要在背面堆点锡在上
如果觉得不好上就用针配合烙铁把孔通一下就好上了

网友:
有铅的好下直接加焊锡取,无铅的直接下不行,我一般用风枪加热了再下。

网友:
我是用烙铁加风枪,加热5、6秒后,迅速用吸枪干它!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电容两个脚同时焊,锡融化一拔就起

网友:
和二楼的一样,直接堆锡加松香拿下,上的时候也加锡再上

网友:
拿下来容易,我是说装新电容的时候麻烦,有些是两倍铜的板,散热超快,用风枪吹热反而靠谱点。

网友:
风枪加烙铁,观察化锡之后 风枪拿近对准电容孔吹,锡自然就落下了。

网友:
先用风枪加热,再用烙铁,用了几年了,呵

网友:
多加锡,上的时候边加热边上电容

网友:
用铬铁或风枪都可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我只用烙铁就行了

网友:
我是新手;也是用的针穿;用吸枪吸的话吸不干净。

网友:
用刀头堆锡直接取 上也和取一样

网友:
如果你这样的或比较多的话就整一个功率大点的烙铁。。两条腿一起加热。。

网友:
风枪,合适的工具

网友(2011-02-28):
方法很全面,经验之谈

网友:
加上新锡直接取,上的时候也是直接上

网友:
取倒是容易,上起就麻烦点

网友:
和二楼的一样,直接堆锡加松香拿下,上的时候也加锡再上 大众化的而且也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