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液晶屏的大哥们请指教

楼主(2011-01-20):
拆下NEC的20针大接口液晶屏,将屏线直接焊在原来20针接口处,但屏幕白屏?难道20针常用的定义外还有特别的吗?请遇到过的大哥指教一下。谢谢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网友:
NEc有的机器挑屏还有就是看一下屏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电压对不对啊,同一型号的屏也要注意电压哦。

网友:
你焊的好不好啊   屏的信号是不能收到干扰的  一点都不行(也有特殊)  必须保持它们平行   你的白屏就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看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压应该3.3V,回头我量一下NEC机器的电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