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达点位图软件PanelTW使用详解

楼主(2011-01-20):
神达点位图软件PanelTW使用详解
神达点位图的查看软件是
这个软件的界面比较简单,所以使用起来有点吃力,不方便。
下面以8081 (联想E260 e255)为例,讲一下其使用方法。
一、软件打开界面
工具栏说明:
LOAD
打开文档。这个软件的打开文档方式有点特别,就是你不知道他要什么格式的文件,当点LOAD后,你只能做到打开某个目录,点确定后就行了。所以,神达点位图一般都是软件与点图文件在一个目录下,直接点软件,就可以打开了。以方便使用。

OPEN
这个命令是打开点图的某电路点,这个功能是很有用的。通过它,可以查看电路上哪些点相连的(相连点的点号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点不方便,不能 到连线。这在几种点图上都有这个问题。如BRD文件。
详细的OPEN用法在后边介绍。这里只简单查一下124号点。可以看到:该点是+1.5V,接元件1脚(呵呵,哪个元件,没注意,后面详述)。

COMP
COMP是查找元件的命令。其格式是:(元件,引脚1,引脚2),即可以查某元件第几脚,方便定位。
注意:这里元件名称必须输入大写字母,小写是不认的。这在其它点图上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必须和图纸上的信号的写法是一致的,否则查不到。

LEFTUPDOWNRIGHT,这是四个方向命令,分别是左、上、下、右,用来移动图的。就不多说了。
BACK
是电路板正、反面切换命令。这个命令的叫法特别,不是TOP 什么的,而是BACK,看到面的背面,有意思吧!
TURN
旋转。只以逆时针一个方向旋转。
IN
放大。也可以用鼠标右键拖方框,或是连续点鼠标右键来实现放大。
ZOOM
使图象大小适合窗口。用于将放得过大的图立刻缩至合适大小。
OUT 缩小。缩小只有这一个功能。鼠标不起作用。
DRAW
就是刷新。当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后,会看不到窗口的图了,这时,点一下DRAW,就可以看到了。
你把鼠标箭头放到DRAW上,就可以看到refresh。这是软件对该命令的解释。其他命令也可以这样看。
VER
版本说明,也就是帮助。其实没有帮助内容,只有个版本号。
EXIT
退出。这个非常清楚了,不用多说。
二、鼠标的应用:
左键:用来选择,它没有其他功能。
右键:功能比较多点:如用来拖框放大、连点放大,以光标为中心移动图,这个功能省去了按方向键来移动的不便,可以快速实现移动图。
三、具体使用方法:
1、打开图档。
这个就不多讲了,可以看开篇,讲得很细了。
2、查找元件。
这个功能用COMP实现。例:想要查R5722脚(就是HCPURST的上拉电阻)。
查找是在全图下显示结果的,要想看清,须放大。

网友:
3、查找信号
这个功能在软件上没有直接给出命令,需要通过组合拳来实现。
1)先在图纸上找到信号,如RSMRST#,这个信号常用来观察南桥工作与否。
找到的结果有好几个,要选择有阻容元件相连的那个,如下
[
看到了吧,RSMRST#由上拉电阻R1822脚及电容C1731脚相连。
2)用COMP先找到R1822脚或电容C1731
这里只找到了R1822脚所在位置,其他什么信息也没显示需要进一步操作。

3)用左键选择R1822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看到了吧,R1822脚信号点是631,该点的信号是RSMRST#
这个631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号点。
4)用OPEN找到信号点631,就可以看到板上RSMRST#的所有接点了。
上图是正面
上图是背面。
至此,
RSMRST#信号的查找工作就完成了。
其他信号可以类推。
再举一个例,随便查信号点1,如下:
放大后点选,会看到这是+5V的信号点。当然,我开始是选了0,一看,一大片,是GND,不太好看,就又选了1,呵呵。
3、查看相连点。
还是上面的方法,找到信号点号,用OPEN查。
当然,OPEN可以查多个信号点,如:OPEN 1,631
红的点是1号的,黄的点是631号的,前面已经说过,1+5V631RSMRST#信号。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查的,现在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查,这里没说清楚,可能提,共同探讨。

网友:
我是沙发吗
教程不错呀,新手老手通吃~~!呵呵

网友:
好高深的软件,吃不消。

网友:
的确是好东西,请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点评):
10楼下载吧,我已上传了

网友:
是神州的图纸都要这样打开吗

网友(点评):
是神达,不是神州。神州可很少由神达代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了,原来如此

网友:
基本上可以看懂,但是很少用到

网友:
支持楼主  原创内容啊  论坛因你们而强大

网友(2011-04-19):
说得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好东西到现在还用不清楚仔细学习下谢谢楼主提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