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20):
我有个宏基4520,开机就掉电,把内存取下就不掉电,内存供电正常,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是循环掉电。还是显示到LOGO 就掉电呢

网友:
是AMD机器吧,应该是整合桥空焊了,你压下看看还掉不

网友:
三桥合一虚了,取下充值让后加铜片

网友:
先吧桥干了再试。

网友:
换条内在上去试先,再考虑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换了嘿多根,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本就不显示就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是独立显卡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循环掉电跑 。应该是抓不到内存引起的。仔细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插上诊断卡看一下 是不是反复内存重起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内存虚焊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就先加焊下桥了

网友:
AMD的CPU,应该是座子空焊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应该 二合一的桥吧~!这个机器好像有显卡板的呀~!咋能算三合一呢~!。。。不过这板子也就这MCP的桥容易出问题。。。嘿嘿~!修过好多台勒。。。

网友:
谢谢你们了,就是桥的问题,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哈,就是桥问题,修好了,谢谢你们了